[圈圈教你玩USB]
圈圈玩SUB中的第三章‘USB类输出请求’

楼主(2012-10-19):
我按照书上面的说的,在主机请求SET_IDLE请求的时候返回了0长度字节包!串口调试中显示了“写端点寄存器0字节!”接着就是到了“端点0输入中断!”然后就直接是“挂起中断”,不明白为什么!圈圈的书上面主机接着请求了“报告描述符的”!我的问题是什么原因!。然后我就将他的代码烧录进去了!他的源代码可以接收到到主机发来的报告描述符的请求的!那个大虾能讲解下!

楼主:
问题找到到了圈圈的书上报告描述符数组ReportDescriptor[]{0x00};然后在配置描述符里面的长度sizeof(ReportDescriptor)的长度是0!,然后将配置描述符返回给主机的时候,主机就认为没有报告描述符,所以就直接鼓起来

网友A(2012-12-11):
我也遇过类似情况,自己敲的代码,有问题,把圈圈的烧进去就能运行,问题一定出在自己的代码某个地方有疏漏,仔细检查,便可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