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把程序放到外部flash中,又如何在外部sram中执行?

楼主(2012-10-19):
请问stm32f103中,如何把程序放到外部flash中,又如何在外部sram中执行?求教

网友A:
应该是在内部flash中,或内部sram 中运行吧.
通常可以通过设定 BOOT 位来设置成 SRAM 中运行.
但应用中也可以将代码复制到 SRAM, 再跳转或调用转到 SRAM 中运行

网友B:
keil 中,options ->target->IROM 可以设置写入的地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好多例程的hex都大于512k。如果是那样的话岂不hex永远不能够大于512k

网友C:
hex大小并不是实际下载到芯片里的大小。。。。。。

网友D:
看来楼主还不了解 HEX 文件.
不妨随便打开一个HEX 文件看看, 用文本阅读器打开就是了. 用你的 IDE 打开也可以.
hex 文件的大小总是要三倍左右的执行代码.

楼主:
总有最终的执行文件是大于其Flash的,否则它预留扩展内存有什么用。回到主题:如何把程序放到外部flash中,又如何在外部sram中执行?

网友E:
你指望在STM32上运行WIN8吗?

网友F:
1、扩展总线主要是为了访问具有总线接口的设备用的,既然是“单片”系统,就最好让它保持单片的特性,不要想着外扩存储。
2、内部存储不够,可以选择具有更大存储的单片机型号,如果还不能满足,那只能建议你上arm9,arm1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