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3与PSoC 5

楼主(2012-10-19):
请教大家:刚刚接触Cypress,PSoC 3与psoc 5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学习CY8C27系列芯片,应该学习那种开发板?PSoC 3还是psoc 5?

网友A:
简单的介绍一下PSoC3/5的使用,写得有些粗糙,供新手入门,有经验者请忽视!

PSoC全称为Programmable System-On-Chip,中文名为片上可编程系统,它是在一个专有的MCU内核周围集成了可配置的模拟和数字外围器件阵列PSoC块,利用芯片内部的可编程互联阵列,有效地配置芯片上的模拟和数字块资源,达到可编程片上系统的目的。

PSoC一共有三个系列,分别为1系、3系和5系,其中1系芯片采用的是M8C内核,处理能力为3MIPS;3系芯片采用的是增加型51内核,处理能力为33MIPS;5系芯片采用的是ARM公司设计的Cortex-M3内核,处理能力为100MIPS。

开发PSoC所用的软件有三个,开发1系芯片所用的软件为PSoC Designer和PSoC Express,但PSoC Express用得不多;开发3系和5系芯片所用的软件为PSoC Creator。与PSoC Designer和PSoC Express相比,PSoC Creator结合了以上两者的优点,更加容易使用,更加人性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文字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再问一下,CY8C27系列芯片属于哪个系列的芯片呢?

网友B:
5比3性能好

网友C:
你想做什么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一个产生连续脉冲的电路,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更好的cypress芯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一个产生连续脉冲的电路,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更好的cypress芯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版主,做一个产生连续脉冲的电路,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更好的cypress芯片吗?
刚刚接触这个领域,需要学习的很多,请别嫌麻烦回答一下。

网友E:
楼上可不可以说的更清楚点,脉冲的频率,幅度,频率是否需要可调,精度有什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E:
需要可调,频率、幅度、个数都实现可调,精度暂时没什么要求,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