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开关电源,如何防止被电???

楼主(2012-10-19):
憋了这么多年,终于最近因工作需要,玩开关电源了。。我是如此的小心,还是在拨掉电源插头,拿板子的时候被电了。。(板子没调好,无数出电压)。。

在此请教各位,如何避免被电???

网友A:
将初级滤波电容的电先放掉

网友B:
小心,没别的办法。。。
电多了就记得给大电解放电了。。。

网友C:
切断电源后   首先给大的电解电容放电   这个一定要养成习惯   刚开始我也经常被电   习惯了 就好了   哈哈

网友D:
还要注意:不正确的放电,可能会令你比“被电”的感受更加深刻!

网友E:
试验时在有高压的电解上并接放电电阻,断电后等十几秒到几十秒就好了,也可以再电阻上串个灯,灯不亮了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网友F:
在板子上加个灯呗,断电后灯灭了再去搞

网友G:
还是短路两个电容放电最快了,以前也被电多了

网友H:
还要有个220v的隔离变压器和放电电阻

网友I:
搞低压的  36V以下的

网友:
加大自身电阻

网友J:
一、放电,二、戴绝缘手套。

网友K:
戴个手套吧

网友L:
用隔离变压器和调压器,大电解电容要放电

网友M:
电容两端短接 就发电了吗

网友N:
电容两端直接短路,在电容不太的情况下是可以放完电的,但容易看到火花,建立使用水泥电阻进行放电,特别是在大电容的情况下。

网友O:
可见, 启动电阻或PFC取样电阻上串一个2分半的LED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O:
俺的高压部份, 一定要有这个状态指示(电容20v以上微亮), 为自已的安全负责, 为使用者的安全负责

网友D:
大蚂蚁,你就不怕万一灯坏了骗你一下;P

网友P:
经常被其中的大电容电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