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ost 插入键盘之后 可以使用 但是 拔除之后再插入就反应

楼主(2012-10-19):
USB host 插入键盘之后 可以使用 但是 拔除之后再插入就反应,不知道是要重新枚举还是怎么地,主机没法再次进入keyboardhost程序,求解

楼主:
都没人回答啊 算了 晕死

网友A:
在同一个USB host Port换有其它的USB设备试一下,如果其它的USB设备正常,那问题可能就出在你的那个键盘的USB接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