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uts II 编译向量的数组报错

楼主(2012-10-19):
就是这一句
input [5:0] data[3:0];

Error (10773): Verilog HDL error at bubbleup.v(4): declaring module ports or function arguments with unpacked array types requires SystemVerilog extensions

请问这样定义有什么问题吗,那数组应该怎样定义

网友A:
这明显是SystemVerilog的语法啊。

网友B(2013-02-22):
我在 lattice Diamonds 里用过,可以的,Quartus里没试过
还有,会不会是接口部分不能这样定义
可以,把接口定义成一维的
然后,将数组声明到模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