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2-10-19):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毛晓亮\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58327679\QQ\WinTemp\RichOle\5$[$K[UDBUH8ODGNC7})9$D.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毛晓亮\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58327679\QQ\WinTemp\RichOle\5$[$K[UDBUH8ODGNC7})9$D.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毛晓亮\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58327679\QQ\WinTemp\RichOle\5$[$K[UDBUH8ODGNC7})9$D.jpg
上图中
1,U5A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2,三极管的发射极和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之间的电阻作用?
3,三极管在这个电路中所起的作用/?
求大神指点,小弟是新手

网友A:
1,U5A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电容起滞后补偿作用。防止放大器自激。
2,三极管的发射极和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之间的电阻的作用:电压串联负反馈。
3,三极管在这个电路中所起的作用:扩大输出电流。

网友B:
负反馈构成恒流源。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补偿电容一般没这么大吧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恒流源,电阻负反馈,三极管扩流

网友A:
这个不是恒流源

网友F:
是个电压放大+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