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编程问题2

楼主(2012-10-19):
1.初始上电LED4灯亮, 两组数码管 都显示“---” 用什么方法呀,例如 显示---的 传送数据为“0x08,0xbf”   LED4灯亮的传送数据为“0x40,0xc0”  我传送数据 用到函数
void out_trans()
{
  unsigned char i,j,k;
  unsigned char trans_data[2];
  trans_data[0]=trans_num2;
  trans_data[1]=trans_num1;
  for(i=0;i<2;i++)
   {
     k=trans_data;
       for(j=0;j<8;j++)
        {
           ClrGPIO_595_CLK;
  if(k & 0x80)
  SetGPIO_595_DATA;
     else
  ClrGPIO_595_DATA;
     k<<=1;
  SetGPIO_595_CLK;
        }
   }
  delay(1);
  ClrGPIO_595_LOAD;
  delay(1);
  SetGPIO_595_LOAD;
}
这里面trans_num2,trans_num1分别保存一组数据中的 位选和段选
现在是两组输出 怎么传输啊   (也不清楚自己表达清楚了没有)

楼主:
补充说明 trans_num2,trans_num1  是全局变量
我初始化的时候将 :trans_num2,trans_num1变量 改成   trans_num2[],trans_num1[]
然后第一组数据  :trans_num2[0]=0x08,trans_num1[0]=0xbf
同理第二组数据  :trans_num2[0]=0x40,trans_num1[0]=0xc0
然后下面的函数里面也改成
unsigned char num
trans_data[0]=trans_num2[num];
trans_data[1]=trans_num1[num];
然后多一个循环
for(num=0;num<2;num++)
这样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