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PATA项目外包,上海

楼主(2012-10-19):
需要用FPGA实现PATA接口(主机,从机),来加密硬盘数据。
地点:上海
要求:系统连接如下
PC(SATA)<==>SATA2IDE<==>FPGA<==>IDE2SATA<==>SATA HDD
PC(SATA)<==>SATA2IDE<==>FPGA<==>IDE HDD

FPGA需要实现PATA主机和从机接口,需要提供所有源代码,我们需要增加加密算法。

联系方式:QQ 4720020 注明 FPGA IDE

网友A:
有点难度啊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SATA?
你用一个支持SATA的FPGA不就可以了。
PC(SATA)<==>FPGA<==>SATA HDD
                              ====>IDE HDD
SATA的技术可以直接去买,价格呢,很高

楼主:
很高是多少?当然这个也需要考虑成本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本人做过类似设计,有兴趣给我回信吧 p860la@gmail.com

楼主:
需求:
FPGA实现对ATA1接口上的命令解析,然后把命令发送给ATA2接口,并且读取应答,把应答返回给ATA1接口
需要支持ATA-7,需要全部源代码,不需要文件接口以及缓冲,模式如下:
PIO 0,1,2,3,4,5,6
Multi-word DMA 0 2 3
Ultra DMA 0 1 2 3 4 5
请评估具体实现方法,以及可行性。

FPGA芯片可以使用开发人员最熟悉的,以后在量产方案中,再选择最优资源FPGA
开发硬件可以先使用开发板,ATA133的实际ATA clock为33.3MHz,直接使用开发板应该没问题。

另外,需要确实有过类似项目经验的。
有人联系过我说有现成方案的经验,但是说ATA133是133MHz的时钟,这样骗钱的就不要来了。
ATA133是133MByte/s,是33.3 * 16bit * 2 = 133MByte/s,*2是因为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传输。

网友B:
我很好奇,为什么不用SATA?
下面是我两年前开发的IPCORE,以前在开发板上试验过,也做过相关的板子。
现在辞职在家,没板子实验,不过板子我倒可以做出来,用XC5VLX20T。
申明一下,我不是来接项目的,论坛里有其他人会做成SATA的。
我辞职是有目的的,除非有很强的理由让我暂停一下计划,

楼主:
SATA频率太高,估计成本应该不低,而且,现在也找不到人评估,也不知道成本
确实项目原来是准备用SATA的,不过前期投入太多的话,还不如用IDE,等盈利期后,再考虑第二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