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put输入子系统的设备节点的问题

楼主(2012-10-19):
我编译内核时  将GPIO Buttons这个选项打开了  意思就是把drivers/input/keyboard/gpio_keys.c编进内核了  那这个驱动的设备节点是什么呢  网上有人说再dev下面有event0,和event1这两个设备接点  我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A:
要楼主在内核启动过程中是否有发现如下的提示:
input: gpio-keys as /class/input/input0

楼主:
要楼主在内核启动过程中是否有发现如下的提示:
input: gpio-keys as /class/input/input0
引用 网友A:
没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配置好GPIO Buttons 就可以了吗,请指教!!!

网友A:
没出现说明还是没有编译进去

楼主:
没出现说明还是没有编译进去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怎么样才能编进去啊 请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要查看Makefile或config文件,也就是你选项的那个文件

楼主:
要查看Makefile或config文件,也就是你选项的那个文件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道理啊,不是执行make menuconfig进行配置,将此选项配置成* , 就可以编进内核吗?

网友B:
建议楼主可以在文件系统下直接mknod试试,以排除节点被删的可能性。
mknod /dev/event0 -c * *
其中的*是参数,问阿南吧,他是专家

如果不方便操作,不试也罢,那句打印是关键

网友A:
re 7楼,理论讲是那样,但是你不排除你现在编译的内核配置存在问题,我只是给你提供解决问题的跟踪方法。当然,你也可以找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内核进行编译,那样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B:
楼上的好建议
改不好就下个现成的嘛

网友A:
其实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最有针对性的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如楼主的这人问题可以让楼主去学习内核是如何配置及编译的,可以看看里面的makefile文件等。

楼主:
其实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最有针对性的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如楼主的这人问题可以让楼主去学习内核是如何配置及编译的,可以看看里面的makefile文件等。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顶层目录下的.config,似乎是没有把GPIO Buttons编进去

网友B:
难道我眼花了
CONFIG_KEYBOARD_GPIO=Y

楼主:
难道我眼花了
CONFIG_KEYBOARD_GPIO=Y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吗? 我还以为.config里也是GPIO Buttons呢,那就更奇怪了,既然这里是y,那更说明编进内核了啊,怎么就找不到设备节点呢,请指教!

网友A:
现往下跟踪,找到类似 ifdefie CONFIG_KEYBOARD_GPIO................

网友B:
其实我觉得楼主已经把GPIO Buttons编进内核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一下我在8楼的建议
那句mknod的命令去网上搜一下吧,应该有的。
传送门
http://blog.csdn.net/dongliqiang2006/article/details/4271595

问阿南一句,你是不是认为楼主的内核源码有问题?

网友A:
是的。可以试试8楼的建议。

网友A:
呵呵,感觉楼主倒不急,就我和你(jlass)在吓着急:lol

楼主:
呵呵,感觉楼主倒不急,就我和你(jlass)在吓着急:lol
引用 网友A:
我急啊,我只是linux的初学者,阿南说的方法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做,我平时还要上班忙公司的事,有时间才能学习的。照8楼的提示做了,还是不行,我还是先换套内核试试吧

网友B:
mknod /dev/input/event1 c 13 65
cat /dev/input/event1
试试,还不行就只能慢慢搞了,呵呵

楼主:
mknod /dev/input/event1 c 13 65
cat /dev/input/event1
试试,还不行就只能慢慢搞了,呵呵
引用 网友B:
按照刚才的那种做法 ,我试了下mknod /dev/input/enent0 c  13 65 也不行   那我再试试你的这种方法

楼主:
mknod /dev/input/event1 c 13 65
cat /dev/input/event1
试试,还不行就只能慢慢搞了,呵呵
引用 网友B:
试了,呵呵  还是一样 不行

网友A:
试试我上一楼的方法吧,找到定义

楼主:
试试我上一楼的方法吧,找到定义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在程序中找不到呢

网友A:
摘自《ARM Linux入门与实践》一书的P281页:
11.2.3 将驱动编译进内核
当在实际项目的量产中,不可能一台台的将一堆驱动一个个的安装,一定要将它们编译进内核。而且当为CRAMFS只读文件系统时,一掉电,刚安装的模块及驱动也就丢了,所以也必须要求编译进内核。
1.在内核配置选项中增加该驱动的选项
#cd /linuette/target/box/kernel
#vi ./drivers/char/Config.in
增加内容:
if [ “$CONFIG_ARCH_S3C2410” = “y” ]; then
tristate ‘S3C2410 LED Driver example’ CONFIG_S3C2410_LED
fi
#make menuconfig
选中“Character devices->S3C2410 LED Driver example”项。
2.在内核的Makefile中增加该驱动的编译内容
#vi ./driver/char/Makefile
增加内容:
obj-$(CONFIG_S3C2410_LED) += leds.o
将led.c复制到kernel/driver/char目录下,然后重新编译更新内核。
3.出现的问题
问题1:make zImage后出现__this_modules无定义的错误
原因:在驱动程序中有下述的定义项
#ifndef MODULE
#define MODULE
#endif
问题2:不能编译进内核,即/proc/devices文件和/dev目录下都没有出leds
原因:在驱动程序中有下述的定义项
#ifndef MODULE
#define MODULE
#endif
问题3:在/dev目录下找不到leds设备文件
解决方法:可以使用设备文件系统devfs。将原驱动程序中的初始化和退出程序修改成如下:
static devfs_handle_t devfs_handle;
static int __init leds_init(void){
    int ret;
    int i;
    ret = register_chrdev(LED_MAJOR,DEVICE_NAME,&leds_fops);
    if (ret < 0){
        printk(DEVICE_NAME "can't register major number");
        return ret;
    }
    devfs_handle = devfs_register(NULL,DEVICE_NAME,DEVFS_FL_DEFAULT,LED_MAJOR,0,S_IFCHR | S_IRUSR | S_IWUSR,&leds_fops,NULL);
    for (i=0;i<4;i++){
        set_gpio_ctrl(led_table[i] | GPIO_PULLUP_EN | GPIO_MODE_OUT);
        write_gpio_bit(led_table[i],1);
    }
    printk(DEVICE_NAME "initialized\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leds_exit(void){
    devfs_unregister(devfs_handle);
    unregister_chrdev(LED_MAJOR,DEVICE_NAME);
}

网友C(2014-05-10):
引用 网友A:
要楼主在内核启动过程中是否有发现如下的提示:
input: gpio-keys as /class/input/input0 ...

如果出现了这句话,还是找不到设备节点,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