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关于相位可调的PWM

楼主(2012-10-19):
小弟在学习ATmega16的定定时器1时,看到T1可以产生相位可调的PWM,如图所以,改变Top值可以改变PWM的周期,改变OCR1A可以改变PWM的占空比,这个相位是怎么调整的?请问相位到底是什么?这个相位一直不明白,能否讲的详细些,谢谢了

网友A:
其实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只是说明, 相对于单边沿的 PWM, 的一个脉冲位置固定而言, 这种方式的 PWM 变化的位置是可以变的.

网友B(2013-03-15):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只是说明, 相对于单边沿的 PWM, 的一个脉冲位置固定而言, 这种方式的 PWM 变化的位置 ...

请教一下,相位修正PWM模式在实际中是应用在什么场合?
一直觉得这个模式比较奇怪。输出脉冲和周期周期一起改变?
没有使用过,求指教!

网友C:
有很多应用啊,在许多场合,要求频率不变,但占空比可变,这时候就会用到。
实际做项目,会用到。

网友D:
当时也是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具体用在哪要看以后的工作吧

网友E(2015-09-23):
我也不清楚相位可调PWM是应用在哪里?我现在先实现频率和占空比都能随时可调,用快速PWM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