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电路运放发热 怎么解决呢 谢谢

楼主(2012-10-19):
(无正文)

网友A:
能跟我说下 R5R6R7 为什么接到同相端去

网友B:
用示波器交流档观察下看OP是否振荡

网友C:
请在运放输出端和三极管的B极之间串一个电阻。
不串电阻,运放的输出电流为输出电压/负载电阻。没有那么大的驱动能力。
三极管根本没有起到扩流作用了。:L

楼主:
谢谢 我试试加个电阻

楼主:
我在运放6脚串接了10K的电阻 功能正常 温度是低了 但还是很热 为什么呢 ?

楼主:
这是一个howland 电流源 电路

网友C:
R2,C1应该要接到运放的输入端6脚,再通过一个电阻接到三极管的B极.

网友D:
查查运放的电源范围和静态电流。

楼主:
现在电路已经是这样 还是发热

楼主:
电路时看了《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做的

楼主:
我又试了试现在 只在OP07 上加 正负15V电源 其他的脚都断开 OP07 也很热 OP07手册上说正常工作电压可以到正负18V呢 怎么只加上正负15V就热呢?

楼主:
我的正负15V 是金胜阳的DCDC 供出来的  而我在我的实验电源上输出30V电压 直接接在OP07 的电源上 OP07发热量就特别小了 是DCDC 的电源有高频信号引起的 OP07发热?

网友D:
只要加电源滤波,应该会没有问题的。
你的原理图上没有滤波电容,不知道实际上是否真的没有滤波电容。
如果是DC/DC供电,最好LC滤波。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发现运放本身并不太热是 R7那个 两个1K并成的500R 电阻 烫手  封装是0603的 我换成了个2W的 温度也得有40多度

楼主:
如何减小 采样电阻的发热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