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要一传感器

楼主(2012-10-19):
急需一用于检测微小质量变化的直线位移传感器,被检物体质量最大不超过2kg,要求精度高输出信号为电压信号

网友A:
具体数据呢?帮你看看 xidianliuxu@sina.com邮件我

网友B:
可以用LVDT

网友C:
位移传感器还是其他。

我们在做的电涡流传感器似乎可以,不过也和使用环境有关

网友D:
检测微小质量变化的直线位移传感器?

俺真不知道这个是啥东西?

网友E:
称重传感器吧……

网友B:
通过杠杆原理,微小重量测量用位移传感器更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涡流的不合适,谢谢提供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悬挂物体的质量变化使直线位移传感器产生不同的位移从而输出电压信号,能提供一个型号不?只要能满足我的要求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