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1005 请帮帮忙

楼主(2012-10-19):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十分必要,坚决不用!难找,价贵.

http://cn.bing.com/images/search?q=%E5%B8%A6%E9%98%BB%E4%B8%89%E6%9E%81%E7%AE%A1&qs=n&form=QBIR&pq=%E5%B8%A6%E9%98%BB%E4%B8%89%E6%9E%81%E7%AE%A1&sc=0-0&sp=-1&sk=#x0y0

带阻三极管及万用表检测方法浏览 328 发布时间 2009-04-28
  带阻三极管,就是将1只或2只电阻器与晶体管连接后封装在一起构成的。作用:反相器或倒相器,广泛应用电视机、影碟机、显示器等家电产品中。由于带阻三极管通常应用在数字电路中,因此带阻三极管有时候又被称为数字三极管或者数码三极管。带阻三极管通常作为一个中速开关管,在电路中可看作一个电子开关,但其饱和导通时,管压降很小。带阻三极管具有较高的输入阻抗和低噪声性能。
  通常的带阻三极管,是将电阻R1、R2的值进行合理搭配后,与三极管的管芯封装成系列产品,可使用户的电路设计简单化、标准化。常用的带阻三极管系列产品的电阻比率R1/R2有:10k/10k、22k/22k、47k/47k、1k/10k、4.7k/10k、10k/47k、22k/47k、47k/22k等(单位:Ω)。
  R1、R2值的大小对带阻三极管工作状态有较大影响。R1越小,带阻三极管的饱和程度越深,IC越大,输出电压VOL越低,抗干扰能力越强,但对开关速度有影响。R2的大小对带阻三极管截止时的集电极反向电流大小有影响。因此应综合考虑按用途选择产品型号。
  带阻三极管通常采用片状塑封形式。主要产品有TO-92、TO92S、SQT-23M等几种。带阻三极管以小功率管为主,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大多为100mA。部分带阻三极管ICM可达700mA。国产带阻三极管常用型号见表,为GR × × × ×系列产品。因其体积较小,在管壳上标注时,TO-92M型封装,省略掉G。TO-92S型封装省略掉G和首位数字。
  带阻三极管由于b极串有电阻R1,b、e极间并有电阻R2,有的系列的R1/R2电阻比率的电阻值也不同,因此用万用表检测时,不同型号的带阻三极管测量值也不同。一般b-e、b-c、c-e极间正反向电阻均相对普通三极管要大得多。
  检测时:
  1. 万用表选R×1k挡。
  2. 对NPN型带阻三极管,黑表笔接c极,红表笔接e极;双PNP型带阻三极管,黑表笔接e极,红表笔接c极。测c、e极间正向电阻为∞。短接b、c极,阻值小于50kΩ时,表明该管是好的。
  3. 测b、c极及b、e极间电阻时,红、黑表笔分别接b、c,b、e极测出一组数字,对调表笔测出第二组数字,其数值均较大时表明该管是好的。具体电阻值大小受管内R1、R2影响而不尽相同。平时应注意多收集相关资料。有条件时检测带阻三极管最好用晶体管特性测量仪测量。
  带阻三极管极性判别法与普通三极管基本相同,但应考虑内附电阻R1、R2的影响。

带阻NPN三极管DTC114EE/ PDT
 1

  • 最小起订量价格
    3000PCS¥1.00元/PCS
  • 发货期:7天内发货

产品详细说明
品牌:ROHM 型号:DTC114EE 应用范围:带阻尼 功率特性:中功率 频率特性:中频 极性:NPN型 结构:外延型 材料:硅(Si) 封装形式:EMT3/SOT-523 封装材料:陶瓷封装 特征频率:250(MHz) 集电极允许电流:100m(A) 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150m(W) 营销方式:现货 产品性质:热销
100mA / 50V Digital transistors(with built-in resistors)

楼主:
谢谢提供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