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与射频信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0-19):
高频信号与射频信号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应该就是高频信号,没啥区别吧

网友B:
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C:
理论上射频信号频率比高频信号更高
.

楼主:
就是不知道传输的时候两种信号对电缆的要求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A:
如果不一样的话,那么电缆肯定也不一样了

网友D:
传输频率不一样啊

网友E:
射频信号也是高频信号的一种吧,只不过其有特定的频道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解释的,我也顶一下了

网友B:
用途不一样

网友G:
射频信号的频率比高频信号高,高频信号可以用集总参数电路来分析,射频信号大多用分布参数电路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