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c的PLL1_CLKOUTn脚可以做普通的io吗?

楼主(2012-10-19):
我使用ep3c5e144c8n时,pin44(PLL1_CLKOUTn)用作io时,选择3.3v-lvttl电平,输出高为0.063v,低为0。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看手册吧。手册应该有说明。

网友B:
datasheet是必需的,
:)

网友C:
特殊引脚一般可以做普通引脚用,但也有一些例外,楼主应该是赶巧遇到个例外的

网友D:
你看下在那个setting里面的device,有一个device and options选项
看有没有符合你要求的设置选项。
我是在一个NCEO设置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的。
系统初始化的时候不是默认成IOpin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