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芯片有问题

楼主(2012-10-19):
stm32f103c8t6在调试过程中,如果断电,那么jlink就很难在连接上,如果不断电,是正常的.试了好几块板子都是这样的,也试了好多仿真器.开发环境为IAR+JLINK.公司用了各种系列的STM32,都是正常的.就这个最近两个产品的样板再用,都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芯片的BUG.我们用的调试接口是20脚2MM间距的.
请香水版主,各位大神帮忙下.因为要调试无线唤醒,所以需要不停的断电,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说错了JTAG是10脚2MM间距的接插件

网友A:
想必因为重新上电, 调试模块也复位了.  JTAG 得重新通过连接协议的国产再连接上去了.

楼主:
肯定芯片有问题,换了同型号的容量小点的,怎么折腾都没问题。

楼主:
芯片全部型号为STM32F103C8T6 GH216 9U CHN222

网友B:
有官方人事给个解释吗?

楼主:
联系代理商了,最后有结果的话,我贴上来.

网友C:
联系代理商了,最后有结果的话,我贴上来.
引用 楼主:

en ,LZ,你这个是上量了才出现的问题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先说如何解决的,再说具体情况.解决的情况就是VDD3旁的104滤波电容换乘4.7u的.这个芯片资料上有一个CAUTION:说必须为4.7u.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的的各种各样的板子,都是每个引脚接的一样的.
再说说具体过程:
1.代理商板子上不同批次的STM32F103C8T6换到我的板子上,我的板子没问题,我的出问题的芯片放到代理商的板子上,没问题.c6t6代替c8t6没问题.2.我板子上的芯片的某些IO关闭,或者PA,PB不同时为推挽输出,我的板子也不会出现问题.3.用示波器捕获JTAG下载程序瞬间,电压瞬间下降到1.几V.可能这个正巧是临界值,不通批次的芯片功耗设计不一样,刚好就把他拉死了.
4.一旦连接上,如果芯片不断电,不停的JTAG下载,也不会出现死机情况.主要还是集中,断电以后,重新上电的瞬间.
5.电源部分如下.

楼主:
我们的这款产品属于低功耗设计.周围的电路功耗也没多大,但是每个IO口都用上了.这个电路在MOS管前已经加有10u的钽电容,是不是经过mos管以后,输入端的钽电容,已经不能起到蓄能作用.
另外,VDD3端必须并有4.7U电容,这个电容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加?我看到的demo板,或者开发板都没有加这个电容.
不过,他们的电源输入的时候,都加的有10uf的钽电容,然后也没经过MOS管,每个芯片端接了一个0.1uf的滤波电容.也许钽电容就相当于芯片资料上所说的4.7U-10U的电容?是这样吗?

楼主:
最终电路.

网友D:
对你的开关电路表示感兴趣,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