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启动时,示波器测到的奇怪噪声

楼主(2012-10-19):
在测量单板的电源时,发现开启电源时,示波器会测量到一个噪声。注:示波器用的是测电源纹波的那种接地环的探头,环路非常小。
单板的电源是由  自制的 220V--->12V 开关电源模块提供的。
因噪声幅度偏大,为了查找原因, 把探头地和信号头都直接接地线上(也是用的那种测纹波探头),如下图,测量到的地线噪声如下图。 有1V多的峰峰值,如等电源完全放完电启动,噪声幅度会更大。

说明可能是经过传导回路进入的示波器, 把示波器的电源线,那个大地线去掉或者不去,测量到的噪声都同样有。
请教 各位,这种估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电源模块启动时噪声过大? 这个噪声怎么到的示波器?

网友A:
上电时候的冲击吧。。。

楼主:
嗯,从波形上看可以说是冲击,只是这冲击的原因具体是怎么样的, 如何改进。
我这图片是把示波器的那种测纹波的探头, 信号针和地针 同时点在地线上测, 且这个地是在单板上测,没在直接在开关电源上测。  单板开关电源是有几米的电源线。 可以确认这个噪声是来自开关电源,只是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如何改进。

楼主:
是否启动时,形成的地回路形成, 现在我这需要的是如何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