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运行protues**.exe,老是出现错误,无法安装

楼主(2012-10-19):
3;运行protues破解.exe,老是出现错误,无法安装,什么原因啊?谢谢指点

网友A:
错误提示是什么?

楼主:
主文件升级失败,操作被取消

网友B:
主文件升级失败,操作被取消
引用 楼主:
F版提供一个啊。

网友A:
主文件升级失败,操作被取消
引用 楼主:
不要启动protues**.exe,直接在程序中启动license manager  然后添加**文件**即可

网友A:
F版提供一个啊。
引用 网友B:
都快记不清了:L

网友C:
**有问题吧

网友D:
装了N次,这情况我没遇到过!

网友E:
那你再重新下载一个  你那个应该有问题的

网友B:
那你再重新下载一个  你那个应该有问题的
引用 网友E:
嗯。值得试一试

网友F(2014-11-13):
改变一下安装路径就可以了,我之前也是你那情况,后来改变下安装路径就可以用了

网友G(2015-01-19):
安装路径不对?

网友H(2015-03-16):
碰到这样的问题,还请截图出来。不然没有办法回答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