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小玩意儿

楼主(2012-10-19):
边用热得快烧水,边玩电脑,总是忘记去关热得快电。。。
搞了个定时报警电路,顺带搞了个呼吸灯装饰一下。。。。

我发现我焊的洞洞板永远都是那么难看,,。:L

呼吸灯用的是蓝光的,,整个板子用热熔胶包住,,呼吸灯效果相当不错。。。

。。。

网友A:
DIR个自动关电的还行,这个闹钟自己桌面软件都可以。

网友B:
windows就有个闹钟哦,珍惜土地资源~

楼主:
LS两位,软件闹钟我知道。。。
如果我不开电脑而在做别的事呢?
PS:我是来宣传:珍惜土地资源的
哈哈

网友C:
最合理的是测水温, 接近沸点关电好不好? 不好
再加一个dT/dt=0, 作与逻辑控制最科学, 灵敏度如果够高的话, 应该能实现水开10-30秒断电

网友D:
俺一般用手机做闹钟:victory:有厨房专用闹钟的

网友E:
图片糊得看不清,用单片机做的吗?还是555定时+555振荡发声?

楼主:
手机太垃圾了,拍不清。。。
用单片机太屈才了,哈哈
因为我每次烧水都是固定的容量,所以就直接三极管+RC延时推蜂鸣器了
呼吸灯是两个三极管的多谐振荡外加个三极管和电容处理渐灭渐亮。。。
很简单的东东,所以就没有画图。。。
7# 古道热肠

网友:
俺一般用手机做闹钟:victory:有厨房专用闹钟的
引用 网友D:

很专业

网友F:
我每次烧水都要开定时器的, 否则肯定会忘掉.

网友G:
比较实用的玩意

网友H:
手机上不是有定时功能么

网友I:
还是给新手上个图好

网友J:
没懂原理啊,lz上图吧~

网友K:
思路不错!就是图片照的很模糊,有待提高;P谢谢分享精彩!

网友L(2013-02-13):
新手不懂耶
麻烦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