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低电压复位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哪位解释下

楼主(2012-10-19):
http://www.**/article/88/131/189/2008/2008102415130.html里面那个
当使用RB1 与RB2 分压时,其低电压复位点约为(RB1+RB2)/(2×RB1),RC 电阻值需大于RB2/30。是怎么计算出来。
现在用的电路断电后电容还能保持电源0.7V电压十几秒而无法复位。这个店电路可以用吗? 单片机是VCC到1.9V不能工作。(文档中是说会重启)电池供电。

楼主:
哪位大虾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A:
有点儿意思
设Q1截止Veb=0.5V
则有Vdd=Vec=(RB1+RB2)×0.5/RB1=(RB1+RB2)/2×RB1
RC 电阻值需大于RB2/30是一个大约的满足可靠的条件,差不多就行

楼主:
3# Lgz2006 Veb电压不是0.7V的吗?

网友A:
天啊,不要过分纠结于0.5,06,0.7V了,都是大约的!粗得不能再粗了的数值
在这里,可以这么讲吧:低于0.5V认为截止,高于0.6V认为导通。
但这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