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

楼主(2012-10-20):
用单片机管脚点亮10个LED灯,LED灯从LED1到LED10每隔5秒点亮,再把LED灯从LED10到LED1依次每隔5秒熄灭,如此循环。不限制单片机

网友A:
很简单的面试题

网友B:
这个比较容易,用个timer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用_crol_()和_cror_()函数进行左移右移。很简单的。
外面来个while(1)
用定时器或者用调试估时间!都行。
这还是面试题?怪了,什么地方会用这样的题作为面试题。。。。。。

网友D:
的确是相当基础的面试题

网友E:
就是很基础的东西啊

网友F:
好简单啊,看来有基础就行了

网友G:
相当基础的面试题

网友H:
这种面试题应该就是走走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