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送电子邮件问题

楼主(2012-10-20):
现在需要在一款门禁主板上(从供应商买的)上集成发送电子邮件的功能,这个是不是要涉及到单片机的程序开发的,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教程,他写了相关的TCP/IP协议原理及结合51芯片与网卡芯片,但并没有写出相应的C语言程序,很不完整。可否麻烦大家给个思路,如果配有实例讲解就最好了

网友A:
建议采用linux来做,tcp/ip协议栈还有SMTP在linux上直接就可以用
linux板子和门禁扩展板连一下就ok了

网友B:
是个系统性的事情,你要分清软件 硬件层次。
单片机和tcp ip协议站 是需要的基本东西。硬件平台要满足你的要求,包括网络芯片,如果这个都要管的话,也够你消化的。如果有现成的平台,就考虑软件了,也就是协议栈,这个基本上是移植或购买,但一般开发板或芯片厂商能够提够方案。如果选择不当,这个可能就自己移植了,有些开源的,看是否适合你的系统。

这些都是基本的软硬件平台,也就是网络通讯的底层支持,可以看一下通讯的层次结构。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写邮件发送协议才有可能,或者有现成的可以采用。

网友C:
可以考虑选一款带协议栈的网口芯片,现在好像有好几种吧,选择一款你合适的就可以了,这样外面连个单片机就可以了,这种方案适合成本要求比较严格而对网络协议栈细节又不太了解的情况。

如果对TCP/IP足够了解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考虑自己移植协议栈,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你有一定的编程基础,两三个月就应该可以搞定了。

如果对成本,功耗都没要求,可以考虑楼上说的linux方案,不过前提是你对linux足够了解。

否则,你就只能外包了

网友D:
这个概念比较新啊

网友E:
你的主板是买的,要看清楚用什么CPU,源码开放二次开发吗?否则没法做啊。

网友F:
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啊

网友G:
等高手出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