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2012-10-20):
中断函数是如何调用的?

网友A:
很基础的问题,找本书看看

网友B:
就是MCU停止当前的执行,做好现场保护。去临时执行中断要求的响应,返回

网友C: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的

网友D:
在无os的情况下,中断的优先处理等级最高的。pc中包含的是当前指令的地址,当中断发生时,中断请求信号会告知系统,此时有中断,系统保护好当前执行的环境(各个特殊的寄存器的数值,包括pc,有些mcu需要你自己保护现场),系统会将对应中断的入口地址写到pc中,那么下一步就转到中断处理了,结束中断之后,需要恢复现场,回到被前面被中断的程序中。

在有os的情况下,如果是强实时系统,os必须在一段限定的时间内执行中断处理程序。
如果是弱实时系统,os对中断信号的监控不是依赖于硬件,而是通过查询的方式,并且响应的方式,也可以分成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注册中断事件,消除中断标志,以防止有后续的中断发生,第二部分才是真正的中断处理程序,并且第二部分可以在os空闲时执行

网友E:
从学单片机就应该接触中断了吧,很容易理解的

网友F:
中断有硬 软之分。
软中断是软件调用的,如DOS中的int21

网友G:
程序停止运行当前的内容,执行中断里面的内容,然后执行完毕之后回到之前的状态继续执行

网友H:
这个问题也太常用了吧,看看书就什么都会了

网友I:
看看一些小例程就会了

网友J:
有一个叫中断向量表的表格,每个条目记录了一种中断的处理函数的入口。所以当中断发生的时候,会触发芯片产生变化,芯片会去向量表中找对应此中断的那个条目中记录的数据,把它作为运行起点,开始运行中断处理函数。这个过程中,芯片会自动记录变化之前寄存器里的情形,比如运行到哪个位置了。等中断处理函数运行完毕了,又会从之前记录的数据里恢复到之前运行的位置接着运行。OK~

网友K:
这个问题还是自己看书吧,很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