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指导

楼主(2012-10-20):
这两个图的传递函数一样,为什么实际输出的截止频率会有差距呢?
另外,把运放换成OPA690就没有波形输出,是因为输入电阻太大了吗?

网友A:
传递函数一样是完全根据虚断这个原理来的吧, 5012 的接法很奇怪, 可能你也没有考虑到运放输入两端还是有电压差的这个问题.
把运放换成OPA690就没有波形输出,是因为输入电阻太大了吗        应该是的, 输入信号都不足以提供运放的偏置电流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虚短算出来的传递函数只是一个近似,实际并不是这样对吧?
还有当输入电阻大的时候,应该选用偏置电流小的运放

网友B:
还没有看明白,帮顶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