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dspic33F 驱动 H 桥 如何设定实现?

楼主(2012-10-20):
请教各位高手,dspic33F  驱动 H 桥 如何设定实现?

网友A:
记得数据手册上说有专门的设定,在讲PWM那个章节

网友B:
提问前是否将官方网站的相关数据手册、应用资料、示例代码等都阅读完?

MICROCHIP一般资料都做的很全面,自己多翻一下官方网站下面的各个资料,很多都讲过了,只要认真看一遍,基本没有太多要问的就应该基本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