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保持继电器电路

楼主:
画板需要一个电源切换的部分,决定选用磁保持继电器,根据松下的还挺靠谱,但是datasheet上说的不是很明白,上个图,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是给8一个脉冲就4导通,给7一个脉冲就5导通???

网友A(2012-10-22):
磁保持继电器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继电器,也是一种自动开关。和其他电磁继电器一样,对电路起着自动接通和切断的作用。所不同的是,磁保持继电器的常闭或常开状态完全是依赖永久磁钢的作用,其开关状态的转换是靠一定宽度的脉冲电信号触发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