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C单片机A/D中断程序

楼主(2012-10-20):
最近在学习PIC单片机,对多通道AD中断转换不理解,请大侠编C程序供大家学习,多谢!

网友A:
认真看看手册,应该不太难吧。

网友B:
你不理解什么?虽然你很真诚地看着我,但是你不说,我也不知道呀:P

网友A:
好像没有像Ti那种多通道自动AD转换机制,要靠程序去控制。

楼主:
电压与实际值不对

网友C:
主要看看你的参考电压到底选的什么

网友D:
我用查询的方式,电压也不是很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