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寄存器写值

楼主(2012-10-20):
有时候向寄存器IICSTAT写0x10时,写完后,却发现寄存器中的值是0x30,按了rest再调试,也是这样,甚至要断电一段时间后,才恢复会恢复正常,变回0x10,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IICSTAT是只读寄存器,只反应状态的,所以你写了也是无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亲,可以写的,看图吧

网友A:
有些位是只读的,有些位是写的。
表示状态的,一般都是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