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MOS 和NMOS 场效应管都要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楼主(2012-10-20):
为什么功率稍大一些的PMOS 和NMOS 场效应管在D和S之间都要反向并联一个类似肖特基二极管那样的东西。?
不并联不行吗?

我知道这样的管子在驱动电动机的时候蛮好,但是我现在一个设计不需要这个二极管

网友A:
如果是NMOS,就是防止在应用的时不让漏极的电压变得很负而损坏MOS管。一般设计良好的电路不会出现漏极电压变得很负的情况,算是一个保护措施吧。就和芯片IO口上的钳位二极管一样吧。

网友B:
功率MOS管中的二极管,是生产工艺自然形成的,想不要是不行的,不要也得要。

网友C:
那个二极管不是类似于肖特基二极管, 其特性比肖特基差多了, 界于工频与普通快速管之间, 不过现在也有晶片上并一个肖特基的, 用来屏蔽体二极管.
如果很讨厌那个二极管, 要么用两个同型的背靠背串联, 要么使用英飞凌的功率型JFET, 目前有1200V/10A的型号, Ron仅70mohm, 指标很吓人, 价格当然也很吓人

网友D:
那就用三极管好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不过现在也有晶片上并一个肖特基的, 用来屏蔽体二极管.”有具体的datasheet看看么?

网友F:
一方面为保护,另一方面也是工艺制约的结果,生来如此。

网友G:
外部反向串一个肖特基或mos屏蔽体二极管

网友H:
有个反向二极管不是挺好的吗?感性负载的时候比较管用,可以较快的泄放掉回路能量。

楼主:
那就用三极管好了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压降太高

网友I(2012-11-27):
看一下MOS物理结构就知道了,原因是衬底和漏极是一个NP结构,
封装时,衬底是需要接到S端,结果造成衬底-漏极二极管接在S-D之间了。

网友J:
英飞凌的功率型JFET, 目前有1200V/10A的型号?

网友C:
当然有, 虽然贵, 但还是很有市场. 比如哈工大8年前搞的动力电池"电容飞度均衡", 是用一个容量足够的电容, 并联在电压最高的一个电池单元上取电, 再切换到电压最低的一个电池单元上给电池充电. 每个电池要用4个MOS, 现在只需要两个JFET了, 大大简化电路及驱动.

网友C:
目前, 电容飞度均衡法已大量应用于超级电容及动力电池组均衡, 英飞凌的功率型SiC应运而生

网友C:
Atmel 于2009年也适时推出了"飞度电容均衡"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