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软件复位还是硬件复位

楼主(2012-10-20):
最近画一个ARM开发板,接网口,我用的网口芯片是ENC28J60.我想问问它的第11引脚借个按键硬件复位还是接到ARM引脚软件复位。

网友A:
硬件接按钮有些浪费,直接接ARM引脚吧,或者直接接到复位芯处那里去,让其上电就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复位芯”是指ARM引脚的复位引脚吗?

网友A:
是的,确认下他们的复位电平是否一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参照别人的板子他们都是单引出一个脚给网口芯片复位引脚。我本来想的是让网口芯片复位引脚和stm32复位引脚一致的

网友B:
软件复位

网口芯片比较容易出问题,进行单独复位比较合适
当然,如果是测试版,随便

网友A:
网口芯片没那么脆弱的,复位时间够就可以了。

网友B:
回楼上的
比你想象的要脆弱,呵呵

网友A:
脆弱,也不会在复位这出问题

网友B:
我的意识是,网络芯片容易死掉,如果没有专门的复位引脚,一般就需要整版重启。
而如果有的话,只要重启网络芯片即可。

网友A:
恩,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