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modelsim仿真xilinx IP DCM 实例

楼主(2012-10-20):
DCM是数字时钟管理单元,在xilinx器件中要经常用到,她可以起到分频和倍频的作用。
做ip仿真的实验的基础是:所有xilinx的库都已经加到modelsim中了,方法这里就不介绍了。
1、建立一个文件夹保存源代码

其中dcm.v是顶层文件。
my_dcm是例化的一个dcm的IP
dcm_tb是测试文件
glbl是在C:\Xilinx\12.4\ISE_DS\ISE\verilog\src 目录下。C:\Xilinx是ISE的安装目录。

楼主:
2、编写do文

1 #Creat a work lib 2 vlib work 3 4 #Map the work lib to current lib 5 vmap work work 6 7 #Compile the source files 8 vlog F:/work/dcm/src/dcm.v 9 vlog F:/work/dcm/src/dcm_tb.v10 vlog F:/work/dcm/src/my_dcm.v11 vlog F:/work/dcm/src/glbl.v12 #start simulator13 14 vsim -L xilinxcorelib_ver -L secureip -L simprims_ver -L unisims_ver -novopt work.dcm_tb work.glbl 15 16 #add wave17 18 add wave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run -all

第14行是编译xilinx中的几个库,在最后需要加上work.glbl。

3、然后运行modelsim仿真
(1):建立工程
(2):在命令窗口输入:do dcm.do
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A:
这个对我设计应该有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