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下载程序,能复位,但是开始运行就报错

楼主(2012-10-20):
各位,我现在用的单片机是PIC24HJ128GP206,外部20MHz晶振,ICD3仿真器,程序能烧写,校验也成功,能复位,但是一旦点击运行按钮,IDE就报错,报错信息如下:“unable to send freeze peripheral information” 、“failed to get pc”、"failed to read emulater regester"等等信息,每次运行的报错信息可能不一致。搞了两天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附件是晶振的波形第一张是OSC2引脚的波形,很不好,请问这个会是问题所在吗?怎么调?
再补充一下,如果把程序用programmer,将程序写进FLASH,单片机上电就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1、debug和program模式下,有一些配置字可能要区别设置
2、不管debug和program哪种模式,运行前都需要先将HEX文件等编程进入芯片
3、要保证电源有足够的功率提供,例如使用ICD给目标板供电时就要特别注意芯片外设有无存在大的电流消耗源?
4、检查ICSP的5只引脚在芯片运行时是否做了IO口使用?这个要特别注意,如果在应用代码中操作了这些了IO口,那么目标板和ICD之间的通信就不能正常工作,此时显然会报错。

网友B:
...4、检查ICSP的5只引脚在芯片运行时是否做了IO口使用?这个要特别注意,如果在应用代码中操作了这些了IO口,那么目标板和ICD之间的通信就不能正常工作,此时显然会报错。
引用 网友A:

是吗?这个我倒是没注意到。

楼主:
现在板子上面没有其它耗电的负载,就只有一个单片机和晶振,IO口配置也没有问题。: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