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读PCF8563T出错

楼主(2012-10-20):
使用LM3S6911的IIC读取PCF8563T的内容,读取PCF8563的0-15的寄存器值,发现这16个寄存器内容都是0,我原以为PCF8563坏掉了,但是用示波器看PCF8563的时钟输出,却是正常的32.768K,那PCF8563应该没有坏啊。那么什么原因造成读出来的内容全是0呢?

网友A:
32768的时钟输出是可以通过寄存器关闭的,你改下程序,看能不能关闭,读程序不见得是对的。

网友B:
这种现象,大部分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问题应该是解决了,原因是SDA的上拉电阻没有焊好,重新焊了一下就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问题应该是解决了,原因是SDA的上拉电阻没有焊好,重新焊了一下就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引用 楼主:

不用客气,记得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