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中的PWM请教

楼主(2012-10-20):
在CMOD中的CPS2,CPS1,CPS0,是控制PWM时钟源输入 这是什么意思?是说PWM波的一个周期的长度(频率)吗?当选择定时器0时 是说定时器0溢出的时间就是PWM波的一个周期的长度吗?

网友A:
就是PWM的时钟选择啊

楼主:
是CL加一的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