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STC12中的PWM请教

楼主(2012-10-20):
CCAP1L=0x00; //当CH小于CCAP1L时,输出为低;大于时,输出为高。
  CCAP1H=0x00; //当CH由ff变为00溢出时,CCAP1H装载到CCAP1L中,实现无干扰的更新PWM。
这俩句不解。。。。我现在要产生高电平1.5ms 低电平(20-1.5)ms的PWM在这么设这个CCAP1L和CCAP1H

网友A:
设置PWM占空比只需要改变CCAP1H即可,这个值是输出低电平的时间。
你要20ms周期的PWM,要用Timer0做时钟分频,并且配合适的晶振。
另外的方法是使用PCA高速输出,中断装载高低电平时间。

楼主:
2# coody 哦 我好像明白了点点 产生的PWM波的占空比由CCAP1H控制,但总的时间长度(PWM波的一个周期)是由CL从00到ff所用的时间  而CL加一的时间是由T0溢出的时间控制(或其他的方法)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