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3.5液晶屏推动板

楼主(2012-10-20):
各位老大,对于TFT液晶显示这方面我是新手,可以说还没入门,公司有一款产品要用到3.5寸的液晶屏,但我找好多供应商,他说们只是卖裸屏,叫他们提供点外加推到板的资料给我都没有,有的也就给个IC的资料,看着那资料我都不知从何下手……
      请各位老大帮忙给份驱动板的电路图参考一下吧!什么屏的都可以,现在只能先做好驱动板再找屏了。

网友A:
用液晶屏,可以选择集成控制的模块,对处理器只要速度和内存满足使用,问题就不大。
如果是裸屏,要求你的CPU有LCD控制器,此外背光和电源也是你要处理的。

看看哪种方案适合你,自己做集成控制器开始有难度可以买现成的模块,用起来在慢慢研究

网友B:
附件中是 asap1826驱动lcd的接口电路图, 可以直接驱动lcd。
这是颗arm9芯片,不仅可以驱动 lcd,还可以干很多事情。
如果需要可以给你提供源程序,原理图,pcb。你只需调用函数,就可以实现lcd的显示。

是目前市面上性价比最高的lcd驱动方案

网友C(2012-12-06):
不懂,下来看看!
谢谢分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