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使用DC/DC电源芯片遇到电感发出声音的问题

楼主(2012-10-20):
最近用了两片DC/DC电源芯片遇到相同的问题,分别是HT7465和AIC1896.
HT7465l输入12V,降到3.6V
电感L选择的15uH,1206封装贴片电感,电路图按datasheet上参考电路焊接,供电后,电感发出嗡嗡响声。将15uH电感换成100uH插件电感后,可正常工作。

AIC1896输入8.4V,升到10V
同样,AIC1896也是按datasheet上参考电路设计,R1 = 47欧,R2 = 330欧,电感L = 10uH SLF6025-100M1R0,与datasheet上相同型号。通电后,输出电压正常,但电感L发出嗡嗡声,测量流经L的电流在40mA左右。同时板上LCD显示乱码。将输入电压降到3.3V后,电感不再发出嗡嗡声,同时LCD显示正常。

问下有没人遇到类似问题,以及原因和解决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监控一下有声无声前后电感上和输出的波形也许你就知道了

网友B:
电感发声,都是因为“带不动”造成的

网友C:
做DC2DC电源比较少,弱弱的问一下,有1206贴片封装的功率电感吗?
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D:
很明显电感用错了,
用哪种SMD 的功率电感,而不是哪种层叠的1206

网友E:
Holtek在电源方面没优势,尤其是这种非常常见的降压DC-DC,建议LZ看看矽力杰、MPS、立琦这些品牌

网友F:
应该是电感值偏小,可参考一些BUCK的设计文档,计算下电感的值,再留些裕 量。
http://www.ti.com/general/docs/l ... tureNumber=slva477a

网友G:
电感饱和

网友B:
大功率的PCB线搞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