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NP的三极管电路分析

楼主(2012-10-20):
请教这个电路怎么分析啊,光耦的2脚接的是16V8的IO脚,PNP的三极管怎么计算呢。

网友A:
三极管做开关

网友B:
分析逻辑就行了,不用计算

网友C:
按开关电路计算即可,根据R506和R135以及电源电压可以计算出Q102的饱和电流,然后根据HFE(可按100计)得出Q102的基极电流,进而计算R134的值,全部计算只用到欧姆定律,初中物理知识。

网友D:
R134, Q102,R135,R506这部分电路可以不用,U1G与U132直接连接。U132用发射极输出。

网友E:
按开关电路计算即可,根据R506和R135以及电源电压可以计算出Q102的饱和电流,然后根据HFE(可按100计)得出Q102的基极电流,进而计算R134的值,全部计算只用到欧姆定律,初中物理知识。 ...
引用 网友C:

顶。

网友F:
既然用了2003,为何还要PNP三极管多此一举呢?

网友G(2013-02-01):
有点啰嗦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用了2003,为何还要PNP三极管多此一举呢?

可能是逻辑对不上,再反一下省的软件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