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2-10-20):
听说有这种串口调试软件,可以设置第一次发送的数据,第二次发送和第一次不同的数据。哪位大侠知道哪种串口调试软件有这种功能?哪儿能下到?谢谢!

网友A:
丁丁的版本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谢谢!那如何使用呢?就是如何操作。

网友A:
把扩展栏打开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