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问题

楼主(2012-10-20):
有个问题,关于STM32 ADC的,我用的是48pin的STM32F103C8T6,用10路的ADC,对GPIOA->CRH = 0X888444BB,10路AD都一切正常;但对GPIOA->CRH = 0X88844BBB,PB0即AN8就被拉到地了,有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
下载的软件仅从 4 --》B

楼主:
GPIOA->CRH = 0x88844BBB;
  //GPIOA->CRH = 0x888444BB;
另:
  //GPIOA->CRH = 0x88844BBB;
  GPIOA->CRH = 0x888444BB;

楼主:
对 A 口 pin10 (PA10 )的操作,会影响到 B口 pin0 (PB0) 吗?

楼主:
在什么情况下会影响呢? 我只对
GPIO_PinRemapConfig( GPIO_Remap_USART1, ENABLE );

网友A:
PB0 你怎么配置的? 我试过只配置一路PWM输出,同组其他通道有影响输出的,但配置好的话就不会影响了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找到了,是因为样品板子做得不好,联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