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振荡器怎么没方波输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0-20):
接电源和地了么?

网友B:
可能是仿真模型的问题。这个电路中的非门其实当做模拟器件来使用了,而proteus很有可能把它当纯逻辑模型了。因此仿不出来。
ps:电路仿真不是proteus强项,proteus的强项是单片机项目的模拟。你这种方针,你ORCAD等电路仿真软件就能仿真出来了。

楼主:
单片机项目也会包含这种单元电路,难道一个项目还要拆分仿真?也许是我什么地方弄错了,第一次用proteus。

网友A:
应该能仿出来的,楼主把文件传上来我试试

网友B:
我看过proteus电路仿真模型,是C/C++写的,里面的变量里面真的非0则1。是在proteus中不要用这种逻辑电路非常规用法。同时逻辑电路的频率不也能过高、电路不能过份复杂,因为这种模型处理速度慢。
说白了,proteus除了一个显著的优点:能比较好的仿真单片机以及单片机周边电路、和调试环境很好的接合,以外,没什么好的。

看来你还真的拆开去仿真。如果你实际电路都工作了,那就直接不仿真这部份算了。

网友C:
看看proteus说明书,这个软件应该是针对数字领域的。非门做振荡器用的是非门在线性区的特性,在proteus里可能不大适用。

网友D:
这么简单的,proteus肯定是能仿真出来的,一定是你哪里出了问题。这里非门不是线性区。。。。。。。。。。。。。

楼主:
6# firewolf火狼 上传文件,麻烦仿真一下。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能是库的原因,我换个HC系列的就可以了!!

楼主:
这么简单的电路仿真结果都能可是可非,感觉proteus似**肋。单片机开发环境本身就可以软件模拟或者硬件调试,也没必要用到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