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约束文件*.ucf的写法

楼主(2012-10-20):
se, NET, TI, ST, ip
之前一直相不明白,为什么从官网下载的AC97的IP不能跑起来,整个IP就像空壳一样,bit_clk输进去,没有任何信号输出来。从IP的RTL来看,即使是IP不连到CPU的BUS上,只要是综合进FPGA了,当BIT_CLK信号输进IP时,SD_OUT,SYNC就应该有数据和信号输出,但奇怪的是,它们不是为高就是为低,跳都不跳一下,很显然,IP的输出信号并没有成功的输出到管脚上。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约束的问题,看来对于FPGA设计来说,约束真的很重要啊。
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约束语句,以备查阅。
NET "clk0" TNM_NET = "sys_clk_grp"; #在时钟网线clk上附加一个TNM_NET约束,把clk0驱动的所有同步元件定义为一个名为sys_clk的分组
#使用TIMESPEC约束sys_clk_grp的周期
TIMESPEC "TS_ sys_clk_grp " = PERIOD " sys_clk_grp " 9.9 ns HIGH 50 %;#周期9.9ns,HIGH指出时钟周期里的第一个脉冲是高电平,如果是LOW表示是低电平,占空比50%
# FROM_TO用来定义两个逻辑组之间的时序约束
#语法:TIMESPEC "TS_name " = FROM "group1" TO " group2" value;
TIMESPEC "TS_p2s" = FROM "pads" TO "ffs" 10; # pads到ffs延迟10ns
#最大偏移约束MAXSKEW用于说明同一点驱动的时钟信号经过路径传播后,到达两个或多个终点的时间差
NET “AC97_Bit_Clk” MAXSKEW =10ns;
NET tft_wr LOC=C11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clk0 IOSTANDARD = LVCMOS33;#IO电平标准 有LVCMOS25、LVTTL、SSTL2_I、LVDCI_33等
NET sys_rst_in LOC = D6;
NET sys_rst_in PULLUP;# PULLUP、 PULLDOWN上拉和下拉设置
NET sys_rst_in TIG;# TIG(Timing Ignore)不进行时序约束
NET SYNC DRIVE = 8 | SLEW = SLOW;# DRIVE :最小驱动电流,单位mA,可以有2,4,6,8,12,16这几种模式,SLEW ={FAST|SLOW|QUIETIO}, QUIETIO仅用在Spartan-3A。SLEW是压摆 ,如果slew=fast 会出现过冲,此时DRIVE如果很大(12mA)会导致输出功率的失真很厉害,有可能会不满足外接的器件的要求。

楼主:
#通配符
NET gpio_char_lcd<6> LOC = AE13;
NET gpio_char_lcd<5> LOC = AC17;
NET gpio_char_lcd<4> LOC = AB17;
NET gpio_char_lcd<3> LOC = AF12;
NET gpio_char_lcd<2> LOC = AE12;
NET gpio_char_lcd<1> LOC = AC10;
NET gpio_char_lcd<0> LOC = AB10;
NET gpio_char_lcd<*>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gpio_char_lcd<*> TIG;
NET gpio_char_lcd<*> PULLDOWN; # *表示任意字符串
#区域约束
# Locate DCM/BUFG - Tools can probably figure them out automatically
# but just LOC them down to be safe
INST dcm_0/dcm_0/DCM_ADV_INST LOC = DCM_ADV_X0Y1;
INST dcm_1/dcm_1/DCM_ADV_INST LOC = DCM_ADV_X0Y2;
INST dcm_2/dcm_2/DCM_ADV_INST LOC = DCM_ADV_X0Y0;
INST dcm_0/dcm_0/CLK0_BUFG_INST LOC = BUFGCTRL_X0Y0;
INST dcm_0/dcm_0/CLK90_BUFG_INST LOC = BUFGCTRL_X0Y1;
INST dcm_0/dcm_0/CLKDV_BUFG_INST LOC = BUFGCTRL_X0Y2;
INST dcm_1/dcm_1/CLK0_BUFG_INST LOC = BUFGCTRL_X0Y31;
INST dcm_1/dcm_1/CLK90_BUFG_INST LOC = BUFGCTRL_X0Y30;
区域的约束相当于将布局过程中指定特定型号的器件的位置,这完全可以通过FloorPlanner的GUI界面进行设置,用图形界面设置完后,配置信息会放到UCF中,这里只介绍UCF的使用。

楼主:
例如:
INST "Done" LOC = "SLICE_X32Y163" ; #Done映射为一个寄存器,映射到SLICE_X32Y163的位置上。(32,163)相当于一个坐标,可以用FloorPlanner进行查看。INST"BRAM4/BU2/U0/blk_mem_generator/valid.cstr/ramloop[0].ram.r/v4_init.ram/TRUE_DP.SINGLE_PRIM.TDP"LOC = "RAMB16_X2Y22" ;#RAM16的一个映射。
又例如,X,Y,Z是对应的是寄存器。现在想把它们放在一个指定的区域中,我可以这样写,
INST “X” AREA_GROUP = reg;
INST “X” AREA_GROUP = reg;
INST “X” AREA_GROUP = reg;
AREA_GROUP reg RANGE = SLICE_X1Y1 :SLICE_X1Y6;
注:如何查看INST中的名称呢?在ISE中 Timing constraints editor中可以查看。

网友A:
约束文件,需要学习,谢谢

网友B(2013-01-05):
赞,我看过最简明的ucf学习,看cgd文档看的我头大的时候看到这一个,太棒了

网友C:
,不错,收藏一下,很多都忘记了

网友A:
这个还真的有专门的教程 楼主写的不错

网友D:
谢谢了   总结的不错 呵呵  很好   只有不断总结   善于总结才能不断进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