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初体验

楼主(2012-10-20):
载了ISE14.1 windows版本,安装文件5.9GB,安装完在不编译modelsim仿真库的情况下,安装文件夹有16.8GB。打开xinlinx安装文件夹,有两个目录,一个是Vivado,一个改叫ISE_DS了。Vivado文件夹本身的尺寸只有288KB,其主体是几个.bat批处理文件和.xml文件,看它们的内容,目前使用的主要方式还是使用.bat启动ISE目录下面的planahead等程序。
至于使用者使用C语言编程,而全部逻辑都由综合工具来完成,我认为编程者本身还是还是需要有一定的FPGA功底的,不然想分析一下生成的结果都很难。
然后是一个简单的试用过程。
首先,在开始菜单下点击vivado的快捷方式启动它,如图所示

启动的时候跟原来启动planahead很像,回出现下面这样的一个command窗口。不过planahead启动完成之后这个黑乎乎的窗口会自动关闭,而vivado启动完成后这个窗口还在。我尝试了一下关闭这个窗口,结果vivado也关闭了。。。这个人性化还要改进啊。

楼主:
启动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些流程,基本和使用ISE新建工程的步骤是一样的:
1.       输入项目名称、路径

2.       项目类型:第一种是建立全新的RTL级的(文件扩展名是.xpr),第二种是综合后的(具体用过之后才能体会其用意)、第三种是I/O规划类型的,第四种是从ISE、Synplity、XST等软件生成的文件中导入一些必须的文件。

楼主:
3.       选择新建全新的RTL工程,然后是添加HDL文件(不是说全C编程的么?这么慢慢了解)、添加IP核生成的文件、添加约束文件。当然,这些文件都可以在工程建立之后再添加也不迟。

4.       选择器件类型,目前只支持7系列的FPGA。

因为一开始只是简单试用,所以保存刚才建立的工程,然后打开Vivado自带的例子程序进行测试。整体来说,整个开发环境和ISE还是很像的,所以单纯就软件的操作来说,用过ISE的人都可以很快上手了。

楼主:
因为一开始只是简单试用,所以保存刚才建立的工程,然后打开Vivado自带的例子程序进行测试。整体来说,整个开发环境和ISE还是很像的,所以单纯就软件的操作来说,用过ISE的人都可以很快上手了。

还有一点有意思的事情是,菜单竟然有了中文的提示了:

然后点了implement工程,用了接近2分钟的时间才完成了从编译到布局布线的过程。因为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程序,所以这个效率看起来并不是很高。因为我的4核8线程CPU(i7-2630QM),只有一个核被利用了,显然软件还没有专门对多核进行优化,不然要快速的多了(这一点上Altera的软件貌似做的好一些)。因为电脑是SSD,硬盘的占用率几乎没有赶紧到(不像System generator那样疯狂的读写)。整体运行过程中内存占用大概1GB左右,不是特别巨大的工程的话目前的机器还是比较轻松的。

楼主:
完成之后还有一个向导问你接下来的操作:

过几天再具体体验一下Vivado的强大功能,慢慢写来。

网友A:
我来给你开开眼界,兄弟~

网友B:
我来给你开开眼界,兄弟~
引用 网友A:
眼界打开。

网友C:
眼界打开。;P

网友D:
:lol氧气哥,多来给我们眼睛保健操啊。

网友A:
好啊,12月份过来,一起做眼保健操哈~~
嘿嘿:)

网友E:
真的开眼界,能不能在闪亮一些?哈哈

网友F:
话说 有没有Linux上的VIVIDO

网友D:
话说 有没有Linux上的VIVIDO
引用 网友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