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F330的问题

楼主(2012-10-20):
我就点亮一个led,这样写的:
void SYSCLK_Init (void)
{
   OSCICN = 0x80;                          // 系统时钟初始化为片内的 24.5MHz / 8

   RSTSRC = 0x04;                         // 使能时钟丢失检测器
}

void f330Init()
{
PCA0MD &= ~0x40; //禁止看门狗
XBR0 = 0;  //p0口没有数字外设
P0MDOUT = 0xff;//把p0配置成推挽
XBR1    = 0x40;//使能交叉开关
}

void main()
{
f330Init();
SYSCLK_Init ();
while(1)
{
  led = ~led;
  delay(400);
}
}

这里led的引脚上始终是1.5v左右,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的IO配置有错吗?刚接触这种片子。谢谢

网友A:
led = 1 ;
测量引脚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我把端口的输入输出模式该成“P0MDOUT = 0;”的时候就有了闪烁的现象。按道理是要配置成推挽才对,但是这里配置成开漏竟然是对的,不知为何?

楼主:
led = 1 ;
测量引脚电压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0 还是1该引脚上的电平总是1.5?为何?

网友B:
led = ~led;就是个矩形波啊,万用表测试,肯定不会是VCC的;
LED点亮后,电压钳位呢?

网友C:
楼主在LED上串电阻了吗?还是直接接的?

网友D:
楼主在寄存器使用时怎么不找页码?

网友E:
这个芯片使用前,最好找找相关的帖子或者看看一些简单的源码~
c8051系列使用前需要配置,而且它的狗开始的时候是放出来的~
有些管脚在使用前需要配置~

PS:我有段时间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