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教论坛里面有人做过红外触摸屏方案的吗?

楼主(2012-10-20):
请教论坛里面有人做过红外触摸屏方案的吗?最近在准备开发,有高手能指点交流一下吗?

网友A:
这个真是的少见,我只见过电容 或者 电阻的屏幕

网友B:
也许楼主的意思是触摸屏的对外数据接口用红外来控制. 实现远距离和隔离措施.
虽然没有实际去做过, 但方案没有太大问题, 可能就是传输数据率限制的问题.

网友C:
这一块我没有涉及到    找了一些技术论文   你看一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这几篇均是将红外屏技术

网友C:
还有两篇 呵呵   网络不好

网友D:
:) 立此存照

网友E:
网上可以搜索一些资料,应该挺多的

网友F:
没做过啊,等高手吧

网友G:
红外触摸屏采用固体结构,是为适合各种大尺寸和超大尺寸显示器而设计的新型触摸方案,用于将大尺寸的显示器如LCD、PDP、背投等转变为一个大型的交互显示设备

网友H(2013-10-18):
我是硬件的

网友I:
这个帖子好久了   应该早就结帖了   阿

网友J:
红外线触摸这一块   感觉TI目前的MCU   的IO口   一般都已经带这些功能了   楼主   应该很不错   需要好好消化消化   谢谢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