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2-10-20):
老话题了,最近想用单片机控制12V小型继电器,可以是问题来了,上电时继电器有误动作。想用低电平控制三极管导通再控制继电器。谁有硬件图。发一个给我。单片机控制12V继电器,和控制24V继电器。要用低电平控制。

网友A:
呵呵,兄弟,我在怀疑你有没有学过单片机。这是单片机最简单的应用电路。你把你的开发版上的蜂鸣器换成继电器,引入12V电源,再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了。想降低成本的话,这是是最经济的做法。如果想让产品可靠、经久耐用,那就设计为单片机电路和继电器电路独立,两者通过光耦隔离驱动。

楼主:
没有图啊,求啊。

网友B:
51有内上拉,所以上电复位期间相当于输出了一个高电平,你用2级NPN管来驱动就可以了,低电平启动继电器动作。

网友C:
用两个脚的信号,高低电瓶相反才道统来控制。

网友D:
用三极管OC输出就可以吧,低电平的驱动能力强些。

网友E(2016-07-18):
怎么不行?这图应该没问题.
不过现在的mcu大都可以配置端口了,这个图中的R1 R2 C1 Q1都可以不要了,mcu内部上拉电阻一般相当于500K欧姆,不能驱动Q2,上好电后再把该端口配置成推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