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单片机疑惑??

楼主(2012-10-20):
这种大家有IIC,SPI,UART这些串口,但是他们到底对应到那个端口上啊?

网友:
这个需要配置,设置交叉开关

网友A:
在交叉开关没有配置某个功能使能的时候,在端口上是没有对应的引脚的,引脚全是一般端口;
在需要一些功能时,则配置交叉开关,使能,则根据交叉开关的配置,按优先级分配端口;

网友B:
像这些类型的端口一般都是复用的,大多数芯片都需要配置

网友C:
需要配置,用配置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