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过使能端来控制输出是否反相的芯片

楼主(2012-10-20):
(无正文)

网友A:
74HC245

网友B:
自己拿可编程器件搭吧,没现成的。

网友:
74HC86
异或门。

网友C:
对异或门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A        B        输出Y
0        0        0
0        1        1
1        0        1
1        1        0

网友D:
异或门只能传递数字信号,楼主可并没有说需要传递的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网友E:
74HC86的确是很好的选择。一个芯片有4路让你用,而且价格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