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FSMC能连接FIFO吗

楼主(2012-10-20):
我想用2M的采样率,连续采集一个200K的信号。并做FFT。需要用到异步FIFO

如果用2K深度的异步FIFO,每512或1K通过FMMC传入.并计算,请问FSMC如何连接。是否把地址线留空。

地址线留空的话那。如何产生读信号。读完512或1K后。地址怎么处理呢。

请教一下我。

FIFO的选型也不好选。看了一下SN74ACT7808 用两片组成16位。

2M采样率。采集1K数据的话。就有500us 的时间用来计算。stm32f4 计算1KFFT。好像要2MS左右。好像不够时间算啊。

网友A(2014-04-21):
当然可以连

网友B:
这个可以FSMC总线直接读取的。需要同步。